[Cadence Sigrity] 请问allegro仿真提取拓扑结构怎么设置过孔是差分的

楼主(2015-08-04):
第一次提取了拓扑结构时,过孔就是差分的,把PCB文件存到另一个文件夹,提取的拓扑结构的孔就变成单个的了,把设置过的参数也对了一遍,都是一样的,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自己调取一个出来,然后再连接上

网友:
再次证明了软件是死的,人是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调取一个出来,然后再连接上

建了个孔的模型,连上了。感谢版主,以后思维要灵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