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PADS layout中导入logic 修改的原理图怎么操作不删原有走线?

楼主(2015-08-04):
在layout中发现需要调线,然后在原理图中修改后,再导入ECO到PCB中,发现原有走线删除了。如何保留原有走线,只修改网络名称。

楼主:
没人看到吗?顶上去

网友:
看到了  但是我也不会!学习

网友A(2015-09-16):
只是修改网络名字吗??
简单提示一个该原理图不删除PCB上线的方式,在这个要改的线上加一个电阻,然后将电阻两个PIN用这个网络线短接,导入到PCB之后将电阻放到需要保留的线的某一个端点,然后将走线做好,之后再去原理图中将短接线断开,改一下网络,导入PCB。这样删除的就仅仅一点线,再删除电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修改网络名字吗??
简单提示一个该原理图不删除PCB上线的方式,在这个要改的线上加一个电阻,然后将 ...

不错的办法

网友(2016-03-22):
做个记号,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