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删除design partion 合图后的划分线

楼主(2015-08-04):
如题

网友A:
    当你导入后,那里有个delete,你就可以直接删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导入后,那里有个delete,你就可以直接删掉的

谢谢!受教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你导入后,那里有个delete,你就可以直接删掉的

    悲剧了,突然发现delete 只能删除一条线,我分割的时候明明画一条线,但是在格点边缘又多出一条线,这条删不掉,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突然发现delete 只能删除一条线,我分割的时候明明画一条线,但是在格点边缘又多出一条线,这条 ...

你截图看一下呢

网友:
    二话不说,上图:

学堂有这方面的免费视频教程:https://www.eda365.com:5280/course/166

网友:
    好贴,貌似第一次看论坛谈到创建partition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悲剧了,突然发现delete 只能删除一条线,我分割的时候明明画一条线,但是在格点边缘又多出一条线,这条 ...

    打开颜色命令,应该是stackup  里面的boundary all 里面就是那个框框,直接删掉即可
,前提是你刚才那个对话框已经把 patation全部dele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