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怎么设置为实铜

楼主(2015-08-04):
过孔怎么设置为实铜,不是这种花焊盘  谢谢

网友A:
PO关闭铺铜,双击你画的覆铜框,在灌注与填充选项中勾选过孔全覆盖这一项,然后重新覆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关闭铺铜,双击你画的覆铜框,在灌注与填充选项中勾选过孔全覆盖这一项,然后重新覆铜即可。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