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738yDC-DC问题

楼主(2015-08-04):
我电源输入12V以上,电源的开关频率就不正确了,而且干扰很大。请问是什么原因?下面是我的原理图,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負載電流多大?有電感規格書嗎?有沒有照芯片資料上的指示,計算過各個參數?

网友:
芯片对应的都有芯片手册,好好看推荐电路

网友:
看看你负载电流多大,当你电压增高的时候,根据公式 L=Vo*(1-D)/(Fsw*Ip-p);其中D=Vo/Vin。当负载一定时候,Vin增大,L不变,Fsw不变,Ip-p也会增大。当Vin到达一定值时候,电压可能从CCM模式切换到DCM模式。此时,开关频率会降低。

网友:
开关频率不正确,应该是进入到了DCM模式,你看起来是不对的,实际上是固定的。
对于固定的输出(电压电流固定),当输入电压升高后,纹波电流会增大,如果你的平均电流比较小的话,对于非同步的来说,会进入DCM模式,这样的纹波就会很难处理。

网友:
你可以适当的提高电感值,用于减少纹波电流。

楼主:
负载电流0.5-1A

网友:
拉高感量,試試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