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差分对仿真

楼主(2015-08-04):
请问各位大侠,在cadence软件中仿真差分对,我每次都只能提取一根线,另一根线怎么都提取不出来,请问各位怎么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在没有IBIS文件的情况下,怎么才能仿真出差分对的眼图?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是用allegro SI吧。
先自定义differential pair再提取,在probe列表中看到显示为差分时就能提取出差分拓补。
没有ibis文件,就出不了眼图,除非你可以自己照协议编一个spice源端,然后再用一个简单的ibis input buffer做接收端。  可是这样的仿真没有意义,还不如直接看s参数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allegro SI吧。
先自定义differential pair再提取,在probe列表中看到显示为差分时就能提取出差分拓 ...

请问,提取不出差分对是不是因为没有IBIS模型导致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提取不出差分对是不是因为没有IBIS模型导致的,谢谢

allegro SI没有ibis会自动用软件默认的buffer model,所以是可以提取出差分对拓补的,只要你定义了differentail pair

网友:
引用 网友A:
allegro SI没有ibis会自动用软件默认的buffer model,所以是可以提取出差分对拓补的,只要你定义了differ ...

请问板主,有没有关于学习sigrity的QQ学习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