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D里统计盲孔、通孔孔的数量?

楼主(2015-08-04):
怎么在AD里统计盲孔、通孔孔的数量?有没简单高效的方法?

网友A:
pcb --hole size editor 里面可以查看所有过孔,
盲孔也可以,稍微研究下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hole size editor 里面可以查看所有过孔,
盲孔也可以,稍微研究下就懂了

知道怎么搞了,谢谢哈!

网友(2015-09-28):
报告-》板子信息  里面有整个板子所有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