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PHY在一个板子上互联问题

楼主(2015-08-04):
我现在想把交换机芯片IP175CLF与以太网芯片DM9161AEP互联在一起,不使用变压器可以实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怎么实现呢,是图片中的连接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实现呢,是图片中的连接方法吗?

要看你芯片 实际情况,看是否要加AC耦合电容。

网友B:
如果都在同一个板子上可以互联,主要就是考虑电平的匹配。另外还有些输出是电流模式的,有些是电压模式的,这些也需要考虑。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加两个变压器吧 虽说麻烦点 但是靠谱。  如果不加实现了 记得告诉我一声  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加两个变压器吧 虽说麻烦点 但是靠谱。  如果不加实现了 记得告诉我一声  我也学习学习

    同一个板子,可以不加网变。

网友(点评):
那跨板卡也不需要加吧 这个跨不跨板卡跟隔离变压器关系不大把 我觉得如果是同一型号的PHY,应该是可以不用加 如果不同型号的PHY,那我就真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在同一个板子上可以互联,主要就是考虑电平的匹配。另外还有些输出是电流模式的,有些是电压模式的, ...

    怎么能知道是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还是加两个变压器吧 虽说麻烦点 但是靠谱。  如果不加实现了 记得告诉我一声  我也学习学习

嗯嗯,好
    成功了我会在这里发原理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能知道是电流模式还是电压模式呢?

电压模式:输出接变压器那边有上拉,变压器中心抽头要供电。电流模式:输出接变压器那边没有上拉,变压器中心抽头不需要供电,直接接电容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模式:输出接变压器那边有上拉,变压器中心抽头要供电。电流模式:输出接变压器那边没有上拉,变压器中 ...

谢谢版主,懂了,我的这两个都是电压模式。但是9161AEP中心抽头是2.5V,175C是1.8V,这两个不加变压器的话,是不是不能互联?

网友:
    只要电平和模式匹配就是可以不用网变的,如果不匹配一般来说一定要用网编,去年因为这个还砸了个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懂了,我的这两个都是电压模式。但是9161AEP中心抽头是2.5V,175C是1.8V,这两个不加变压器的 ...

中间用电容隔离100nF   两端分别上拉到2.5V和1.8V,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用电容隔离100nF   两端分别上拉到2.5V和1.8V,你试试看。

    嗯嗯,好,我先试试

网友:
可以,中间串电容,上下拉电阻,外置的phy配法,不过后期得调试

网友D:
不需要变压器,如图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变压器,如图接法

好,谢谢,我今天打板试试

网友:
据说不是所有的都可以用电容耦合,反正我这边DM9000和LAN8710A没有问题,不过上拉电阻可能需要调整

AN-120 Capacitive Coupling for Ethernet Transceive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