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宽带功率放大电路

楼主(2015-08-04):
要求输入信号1V,带宽0~100MHZ,输入1V,输出9V,1A。

网友:
你上TI或者ADI看有没有现成的芯片。

网友:
估计一个片子够强  目测可能需要多级。

网友:
0~100MHz
这个不好做哦,带宽范围也特大了,干扰什么的也一起放大。

网友:
增益倒还好,输出功率比较大
0-100M也是个难点,肯定要多级了。感觉不好搞

网友:
带宽做0-100M,太难了,应分开做,不同频段切换。  没有哪个放大器从极低频到这么高的频率还线性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