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压器高手

楼主(2015-08-04):
5金币
如图220v交流经变压器,测试得到12v直流,本来很完美的事情。但是发现13003发热非常严重,未找到原因,求高手指点. ( 输出端使用的是12v稳压管)

网友A:
高手啊,原边反馈。我看这个东西还挺难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原边反馈。我看这个东西还挺难搞的。

有没有大概的方向,发热的原因在哪?

网友:
占空比太高?这高压的不太懂,你到21dianyuan网去看看吧,那边高压电源人才济济。

网友:
RCC最常见也最典型的失效现象是主开关管烧毁。大部分此类故障是由变压器基极线圈漏感导致的。 变压器基极线圈的漏感和基极串联的电阻形成LR低通滤波电路,对电流信号有延迟作用,导致在集电极电压上升时,基极电流减小的正反馈出现延迟。而这样的延迟对于绝大部分双极型开关管是致命的,它导致晶体管越出安全工作区,以及发热量过大,最终导致不可逆的二次击穿。

网友:
如果像楼上说的漏感问题的话就是要调C6和R18
21DIANYUAN上的确电源水平很不错

网友:
做过类似的,不过不是原创,电源也差不多用的是220的MOS管,参数反馈有点不一样,有用到PC817副边反馈到三极管。你可以用PC817反馈就接那个12V稳压管的两边。13003的C可以接个高压小电容到地 如10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