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ENSOR启动问题

楼主(2015-08-04):
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童鞋,你要问啥?
如果有问题,请描述问题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童鞋,你要问啥?
如果有问题,请描述问题的现象。

现在是Q4的3脚直接有3.3V电压,我要它低电,才能触发开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Q4的3脚直接有3.3V电压,我要它低电,才能触发开机

你要他为低,那么就要三极管不通,GENSOR_INT为高电平。
一般终端都是开楼输出,你可以尝试家上拉电阻。
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到你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他为低,那么就要三极管不通,GENSOR_INT为高电平。
一般终端都是开楼输出,你可以尝试家上拉电阻。 ...

GENSOR_INT为高电平是对的

网友:
VBAT是多少,INT是多少?

网友(点评):
都是3.3

网友:
你是用G-SER 唤醒系统吧

网友:
换成Pmos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