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封装制作的问题

楼主(2015-08-05):
在制作如下的连接器封装时,除了中间的焊盘外,其他7个焊盘按照角度如何放在相应的位置上,求请教

网友A:
    先放中间焊盘,再在右边水平放一个,抓取右边这,以中间这个为参考点旋转49度的倍数

网友B:
    复制旋转或者极坐标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放中间焊盘,再在右边水平放一个,抓取右边这,以中间这个为参考点旋转49度的倍数

右边的这个焊盘不是和中间的焊盘在同一水平,我是用candence做封装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边的这个焊盘不是和中间的焊盘在同一水平,我是用candence做封装的

    圆是可以旋转的,你就当它是在水平线上,然后每个焊盘角度和位置确认好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制旋转或者极坐标吧,试试...

    我是用的candence,极坐标的命令是在哪里?还是说这种一般制作封装时就是根据角度用正弦算出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是可以旋转的,你就当它是在水平线上,然后每个焊盘角度和位置确认好就OK了。

    前面的我懂,就是需要怎么旋转,rotate命令好像不可以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的我懂,就是需要怎么旋转,rotate命令好像不可以的,麻烦告诉我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非常感谢!

    不好意思,我现在这电脑没有ALLEGRO软件。用MOVE命令,以中心抓取右边焊盘,右边的命令框里有可以设置旋转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现在这电脑没有ALLEGRO软件。用MOVE命令,以中心抓取右边焊盘,右边的命令框里有可以设置旋 ...

非常感谢跟我解答的,我想问问在设定相应的角度后怎么以原点为中心,2.75mm为半径旋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跟我解答的,我想问问在设定相应的角度后怎么以原点为中心,2.75mm为半径旋转?

copy mode  polor

网友:
    用极坐标放置管脚即可,如下图:

可以参考学堂中关于极坐标布局的免费课程,方法是一样的。
https://www.eda365.com:5280/course/153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py mode  polor

    我刚刚试了,真的是可以的,Thank you,超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py mode  polor

    刚刚试了一下,果然好用。学习啦。

网友:
收藏了,用得上的时候回来看看

网友(2015-11-05):
    不错的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