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2c323bad818fd5d6915beafc828b5c0d","traceid":"1a193f5217598859930917786e4bea","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楼主(2015-09-21):
【金手指 按键等 Solder Mask要开整窗】
金手指或按键位等Solder Mask要开整窗,否则影响插板或按键连接(主要是次数多有影响)

网友A:
请教版主一个其它的问题,就是一个网络所有的静态铜,有没有快捷方法可以全部变成动态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版主一个其它的问题,就是一个网络所有的静态铜,有没有快捷方法可以全部变成动态铜?

是allegro软件?发到allegro版块问下吧。

网友B:
阻焊做成亚光或者亮光,以及颜色区别是啥,有没有说哪一种阻焊比较好?老板倾向蓝色亚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阻焊做成亚光或者亮光,以及颜色区别是啥,有没有说哪一种阻焊比较好?老板倾向蓝色亚光。。。

哑光比较淡(暗淡点) 亮光明亮(有点反光) 各有所好 有些人喜欢亮光 有些人喜欢哑光

网友:
因为之前不知道在哪里看过说哑光是因为在油墨里添加了别的成分,这种工艺比亮光不添加的要晚一些,可能工艺没那么成熟,不知道区别大不大,制版厂的生产极限貌似也是绿色亮光的绿油桥可以做的比别的油墨小一些,这些都是在网上东拼西凑的,我也没有求证过,想看看你们是否知道的更多,可以给我解惑!:lol:lol

网友(2017-02-20):
丝印公差为多少呢?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