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原理图的位号不见了..

楼主(2015-08-05):
pads原理图位号没显示出来。。属性那里Ref.Des已勾选,其他器件可以显示位号。我怀疑是元件封装的问题。但看封装里面又没什么不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线等PADS大神救命~~~~~~~~~~

网友A:
    打开丝印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丝印层

打开啦

网友:
    右键属性里add label

网友:
    有可能是Ref.Des尺寸太小了的原因,如果是个原因的话,你会在器件四周发现一个很小的点点,那就是ref.des了。

网友(2015-09-11):
    丝印颜色跟背景是否同一种颜色

网友:
    器件特性,可见性,项目参考编号是否打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