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concept HDL 元器件如何自动编号?

楼主(2015-08-05):
由于复制了原理图页,导致很多器件的位号都重复冲突了,请问如何自动重新编号?

网友:
1.在每一页,首先做page forcerest, 再重新定义第几页;
2.删除所有的位号,包括自己输入的位号.del $loc 和del loc.
3.package时,选repackage;

网友:
什么叫page forcerest啊,如何操作呢,高手!

网友A:
在conceptHDL的提示行输入上述命令。

网友B(2015-09-06):
很容易的
1.在工程界面下,右键Annotate
2.在Packaging栏目下的Action中,选择reset part reference to "?",
3.点击确定,将所有元件编号都变成 “?”
4.然后重复上面操作,只是在Action中选择的是第一个,Incremental reference update,点击确定就行了

网友(2015-10-11):
二楼正解,16.5以后第一条用page forcereset all

网友C(2016-09-28):
引用 网友B:
很容易的
1.在工程界面下,右键Annotate
2.在Packaging栏目下的Action中,选择reset part reference to " ...

如果我想根据页进行自动编号呢,例如第1页使用X1000-1999的位号,第2页使用X2000-2999的位号

网友D(2019-08-02):
引用 网友C:
如果我想根据页进行自动编号呢,例如第1页使用X1000-1999的位号,第2页使用X2000-2999的位号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怎么右键没看到annotate?

网友(2019-09-20):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我怎么右键没看到annotate?

没有的,他说的应该 不是这个软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conceptHDL的提示行输入上述命令。

您好,执行page forcereset all后,我试了一下第二步del loc,提示我loc不是legal group name,请问可以加您好友详细问一下么?

网友:
File  >> Export Physical >> 点选Repackage,就是当前工程全部重新编号。默认的第一个Preserve表示的在当前基础上继续编号,不改变已经存在的编号。HDL用的人少,刚开始学很麻烦,学会了就简单了,功能比较多,但是只要能画图就可以了,另外可以买本书看看,虽然可以买到的书看起来也很坑。

网友(2020-04-27):
引用 网友E:
您好,执行page forcereset all后,我试了一下第二步del loc,提示我loc不是legal group name,请问可以 ...

请用: find $location 和find location(软件会将Location组成一个组,例如,编号为A组)   再用del A

网友F(2022-10-23):
    我用了打包功能,元件位号排了,但是看不到位号在哪里,用part manager又可以看到有元件排位号了,怎么不显示位号出来呀

网友(2025-04-04):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打包功能,元件位号排了,但是看不到位号在哪里,用part manager又可以看到有元件排位号了,怎么不显 ...

    一般执行原理图打包:在 Concept HDL 界面选择菜单命令【File】/【Export Physical】后,位号都会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