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的port后面加对应页码

楼主(2015-08-05):
请教大家:在altiumdesigner中把在port后面添加相应网络的页码改如何设置?如图页码为4

网友A:
菜單 Report \ Port Cross Reference\ ad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單 Report \ Port Cross Reference\ add...

多谢指教,可是为什么我的add to sheet和add to project是灰色的不能选择,只有remove可以选

网友A:
project需要先Comp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ject需要先Compile

多谢了,port的页码出来后跟我命名的schematic名字是一样的,还有port的大概位置,而不是只显示页码,不知道你的是否也是这样?

网友A:
DXP\Preference
Schematic\General
此頁面最下方Port Cross Reference設置為Numb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DXP\Preference
Schematic\General
此頁面最下方Port Cross Reference設置為Number

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