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原理图中元件属性编辑(跟BOM相关信息)

楼主(2015-08-05):
如题,orcad中除了元件的封装,值等属性外,有没有可以填写元件名称的,还有元件制造商等信息的,这样便于出BOM信息比较全面?比如一个电容,正常的封装和value值(1uf/50v)都已填好,路径也都已设置好,但是我想将这个电容对应的数据手册的名字输入到里面(具体型号、具体制造商),这样我查找资料也比较好找,请问各位大侠们是怎么做的?谢谢!

网友A:
    自己可以加属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可以加属性的

    发表完以后我突然意识到这一点了,之前学的时候还操作过的,新手上路请见谅啊,还是谢谢了!

网友B:
    自己加属性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加属性就好

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