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3 logic封装管角命名不能重复?

楼主(2015-08-05):
各位好!
用的是pads9.3 LOGIC画原理图,
LOGIC封装时,由于有很多VSS和VDD,
导致CAE 封装不对,
想问下,PADS9.3里管脚命名是不能重复的吗??
谢谢!

网友A:
没有严格禁止, 只是会警告, 如果嫌碍眼可以编个号, 区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严格禁止, 只是会警告, 如果嫌碍眼可以编个号, 区分开.

嗯 谢谢您。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为什么在LOGIC中,有时候
我用SELECT ANYTHING 选中网络或走线,根本就选中不了,
需要先Select Net 才能Select 按thing 选中走线或者网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您。
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为什么在LOGIC中,有时候
我用SELECT ANYTHING 选中网络或走线,根本 ...

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你换一台电脑或重装一下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你换一台电脑或重装一下排查.

恩。可能真的是我的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