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可以批量增加封装dra里面缺失的元件value?

楼主(2015-08-06):
    从其他电路里面导出的封装发现有些不正规 缺失一些必要的信息

    不知能否通过skill对这些封装dra能批量处理?如果有value的则不修改,如果没有则自动加载修改?

网友A:
    以下代码可以实现对同一目录下的DRA文件进行循环处理,处理函数需要根据自己需求单独完成
    defun( dra_Batch ()
    prog((dra_list)
        dra_list =  rexMatchList(".dra$" getDirFiles(".\\"))
        foreach( p dra_list
            when( axlOpenDesign(?design p ?mode "wf")
                when( axlDesignType(t) == "PACKAGE"
                    doSomething()
                )
            )
        )
    ))

楼主:
    好! 回头我试试看
    程序话了就是好
    不然手工改起来效率极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代码可以实现对同一目录下的DRA文件进行循环处理,处理函数需要根据自己需求单独完成
    defun( dra_Batc ...

    是不是直接另存为skill格式的文件就行?加载导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直接另存为skill格式的文件就行?加载导入?

    这只是一个框架,还需要完善你的执行代码,完成后另外为SKILL加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一个框架,还需要完善你的执行代码,完成后另外为SKILL加载就行了

    不是很会写skill 以后慢慢学吧

网友(2015-11-10):
    deargds 版主 这个skill能不能帮开发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