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abLink XE拼版 板框设计

楼主(2015-08-06):
用FabLink XE拼版。 现在板卡导入后。 如何设计外框。比如VCut如何表示,邮票孔如何设置。

网友A:
邮票孔用添加机械孔的方式或直接画圆也可以;Vcut直接用线表示添加文字注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邮票孔用添加机械孔的方式或直接画圆也可以;Vcut直接用线表示添加文字注释就可以了!

能给个图片示例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个图片示例看看吗?

公司电脑没有装EE啊,不好意思

楼主:
哪位有做过拼版的。 给个贴图看看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