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汽车电子硬件设计的吗?整车控制、电机控制等

楼主(2015-08-06):
论坛里有做汽车电子相关硬件设计的吗?关于整车控制器,电机控制器的技术可以讨论讨论啊

网友:
大学搞过一下电动方程式赛车的路过

网友A:
你需要讨论什么?做过无人机控制器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讨论什么?做过无人机控制器的路过

先膜拜一下版主,我是想大家讨论讨论硬件设计中的有些细节问题,暂时还没有具体的问题哦

网友:
曾经搞过电机控制和液压阀控制

网友B:
有木有一种电磁阀,通过编程、电压调节、PWM等电控方式,调节阀门的打开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一种电磁阀,通过编程、电压调节、PWM等电控方式,调节阀门的打开程度。

這一般不是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在幹的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這一般不是 PLC(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在幹的事?

这么说,斑竹用过这样的电磁阀了?有型号或品牌推荐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木有一种电磁阀,通过编程、电压调节、PWM等电控方式,调节阀门的打开程度。

这不就是流量阀吗?

應該是,電磁式的流量閥。^_^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斑竹用过这样的电磁阀了?有型号或品牌推荐不?

是這東西嗎?

電磁式節流閥
http://www.yuli-yuya.com.tw/cht/solenoid-operated.htm

計畫上是用過,不過是一顆 PLC(Programable Logic Controller)在控制,不是系統上的主芯片直接控制。

网友:
做过整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