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疑问

楼主(2015-08-06):
    在一个连接器的规格书中,没发现管脚的直径尺寸,发现了下面注意的地方一句话,不知道是不是孔的尺寸?不太明白
    各位大侠不知道遇到过没有。

网友:
    这个看起来不是孔径,有些厂家由于某些原因或者失误,有时候会漏掉,不过可以从其他资料里找到,或者从和当前连接器配对的另一个里面找到,或者以其他形式告知。如果你找不到可以把型号,资料发上来

网友:
    最好把完整的资料传上来看看

网友:
    2x2mm的节点上有55个金属通孔,没有孔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档

    文档已上传,大侠们帮忙看看孔径有没有?我是没看到

网友:
    没有看到孔径说明,不过你这个元件像是压接器件,厂家应该要提供孔径建议尺寸才对

网友:
    一般孔径都会在datasheet中清楚标示出来的。找厂家咨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