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求助] sigrity 中 pad 转为 shape

楼主(2015-08-06):
sigirty 中如何将方形的 pad 转为 shape?
pad 上不能下port,也不能加 node,转成 shape 后会方便操作。

网友:
应该是可以加的,如果加不上,可以切掉,加在trace上也可以

楼主:
有很多情况是 一个方形的pad上直接下一个盲孔到内层之后再出trace,要仿真这个trace的loss,那port就要下在表层,但是表层只有pad和过孔。
方形的pad和过孔的pad上都不能连port,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

网友:
灵活一点,pad上也是有node,sigrity软件都是用node进行连接的,node的sigrity的基础

楼主:
方形pad上下孔时很多时候都是pad上的node点和via的node重合在一起,位于via的中心。
我不是很清楚如果将port连在这样的node上后,软件将会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形,如果将方形pad转为shape后再将port下在转换后的shape上会比较保险一些。
(siwave中有将选中的pad转为shape的按钮,我以为powersi也会有)

网友:
如果你执意要弄成铜皮,可以直接在原pad处画一个大小一致的铜皮上去

楼主:
简单,直接,粗暴
我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