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有这样的skil:可以按照pin焊盘进行多器件对齐操作

楼主(2015-08-07):
    哪位有这样的skil:可以按照pin焊盘进行多器件对齐操作
    同时可以以最后点击作为目标进行对齐

    论坛下载的都无法实现这样的效果

网友A:
    你可以貼一張圖來看看嗎?
    這個功能應該很簡單就能實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貼一張圖來看看嗎?
    這個功能應該很簡單就能實現.

    这是希望的效果  多个元件的pin 以C6指定的pin对齐,左右中心上下 根据情况情况

    之前找的一个skil 只能2个元件选择进行对齐 效果不是很好

楼主:
    如果能实现 效果就会很好 也方便走线之类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希望的效果  多个元件的pin 以C6指定的pin对齐,左右中心上下 根据情况情况

    之前找的一个sk ...

    我目前的程式是針對symbol的pin選擇上下左右對齊(Pin中心點),不能單獨選一個pin對齊

    你的圖的方式是Pin的左邊緣對齊,

    如果要達成你的效果,可能要再花點時間試試看

    下圖範例是右邊對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实现 效果就会很好 也方便走线之类

    此圖片你是要達成,所選擇的pin中心點垂直對齊,

    這個可能也要花點時間試試看是否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圖片你是要達成,所選擇的pin中心點垂直對齊,

    這個可能也要花點時間試試看是否可行?

    最后的目的就是能根据布局情况对齐 左对齐只是其中一种选择 有时候器件pin需要右边对齐,或者pin中心对齐 等等

    这些是布局中经常会用到的一个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后的目的就是能根据布局情况对齐 左对齐只是其中一种选择 有时候器件pin需要右边对齐,或者pin中心对齐 ...

    我目前的程式只能Top, Bottom, Left, Right,其他要再加入的功能我要試試看,是否可以實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目前的程式只能Top, Bottom, Left, Right,其他要再加入的功能我要試試看,是否可以實現

    如果可以实现就非常方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可以实现就非常方便了

    附件你試試看,是否符合你的需要
    加載方法:
    1.將附件解壓縮後,所有檔案複製到skill目錄下,或是pcbenv目錄下
    2.在allegro.ilinit檔案裡面加入下面一行
    load("aot.ile" "www.eda365.com")

    執行命令:
    aot

    選項說明:
    目前先請自行研究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首先现在only pin,然后勾选last one
    然后首先鼠标圈住器件,然后点击要对齐的pin?才行

    我刚才下了试验的时候发现,单独点击pin无法对齐

    看你的动态图,好像是先勾选器件,然后再选pin?

    另外的问题是:
    像元件的等间接对齐之类,是否可以选定一个固定元件进行等间接对齐?例如选择最后点击的元件作为等间接对齐目标

    目前的感觉是设置了之后,需要鼠标框住后点击对齐才能操作

楼主:
    像pins(symbols)貌似不起作用?这个跟symbols有啥区别?

楼主:
    像text的对齐 最好也能实现以目标对齐,效果就更好了

    有时候是先放置好一个,然后其他的跟着对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是:首先现在only pin,然后勾选last one
    然后首先鼠标圈住器件,然后点击要对齐的pin?才行
    ...

    目前的使用方法如你所說
    1.選擇要對齊的物件(Only pin)為例
    2.選擇水平或垂直中心點對齊
    3.A.不選擇Last One選項時,會計算你所有點選的Pin之中心點對齊
       B.選擇Last One選項時,會以最後一個的Pin的位置對齊
    4.點選所要對齊的所有物件的Pin,(如4樓,你所附的圖片)
    5.按下鼠標右鍵選擇Align,即完成對齊功能

    另外的问题是:
    像元件的等间接对齐之类,是否可以选定一个固定元件进行等间接对齐?例如选择最后点击的元件作为等间接对齐目标

    =>此描述上,在我的想法上是有困難.
    例如
    我照下列數字依序選擇後,要依照最後一個做等距離對齊,而最後一個很難判斷出要左或是右邊的距離做等分,我所說的不知道你能理解嗎?
    或是你能使用圖片描述你的方法?

    1        5   3       4     2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pins(symbols)貌似不起作用?这个跟symbols有啥区别?

    你可以試一下,針對你3樓的圖片所選擇的物件,
    就可以看出差異在哪裡?
    一個是依照Symbol的外框
    一個是依照上下左右邊的pin之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text的对齐 最好也能实现以目标对齐,效果就更好了

有时候是先放置好一个,然后其他的跟着对齐

目前text應該是正常的都可以對齊,

不懂你的描述,可否上個圖片來說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使用方法如你所說
    1.選擇要對齊的物件(Only pin)為例
    2.選擇水平或垂直中心點對齊

    在实际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些元件是跨区域的,不能用鼠标框选的方式进行对齐

    都是手动点击元件,并以最后点击的元件作为对齐目标进行对齐(pin对齐也类似)

    这样的对齐可能更符合实际布线布局中的对齐

    框住对齐可能符合布局初期;布局进行到一段程度的时候,想对齐的时候,中间会有你不想对齐的器件;所以手动选择对齐是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text應該是正常的都可以對齊,

    不懂你的描述,可否上個圖片來說明一下?

    之前的操作 感觉需要鼠标一次选中后 右键对齐才行

    好像不能手动选择,以最后一次点击的作为对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使用方法如你所說
    1.選擇要對齊的物件(Only pin)為例
    2.選擇水平或垂直中心點對齊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但是选择完pin之后 右键选择对齐好像没起作用(我的版本是16.6.05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操作的,但是选择完pin之后 右键选择对齐好像没起作用(我的版本是16.6.053)

    可以貼個圖看看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实际布局布线的时候;有些元件是跨区域的,不能用鼠标框选的方式进行对齐

    都是手动点击元件,并以最 ...

    你不要使用框選的方式,使用滑鼠左鍵點選看看,

    或是上個圖片來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的操作 感觉需要鼠标一次选中后 右键对齐才行

    好像不能手动选择,以最后一次点击的作为对齐

    我這裡測試後是可以的,
    如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要使用框選的方式,使用滑鼠左鍵點選看看,

    或是上個圖片來看看?

    如果是元件的 左键 没法点选上
    也不显示高亮

    只有鼠标框选才能操作

    only pin 也是不能对齐:分别点击 pin 高亮了 但是右键选择对齐 没有任何动作

楼主:
    如果是选择元件对齐的时候,左键无法选中
    看图,有错误显示

楼主:
    如果是only pin对齐,点击完pin后会高亮;但是右键选择对齐 没有作用
    也显示有错误信息

    不知是否跟版本有关吗?

楼主:
    在only pin状态下;如果右键点击之后无效后
    再点击 会高亮刚才点击的元件

    感觉存在问题

楼主:
    text重新尝试了一下 好像可以 手动 选择以最后点击的作为对齐目标

楼主:
    附图是PADS元件右键属性的功能

    如果通过skill实现这样的效果也会极大提高效率

    能单个或者多个修改坐标,能胶黏器件,能直接查看焊盘信息等,能查看直观的器件信息 比自带的要方便直观

    点击text怎可以修改text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选择元件对齐的时候,左键无法选中
    看图,有错误显示

    我應該知道你的問題,
    你的元件是沒有refdes的編號,所以有顯示錯誤訊息正常,這樣是不能對齊的.
    此問題會列入修正版本問題中,但不能保證可以修正.

    你要不要開一個已經有零件編號的board file試試看.

    還有就是skill中的鼠標框選方式鼠標左鍵點選方式,這是兩種方式必須分開執行,
    如:
    1.框選10個元件後,再點選一個元件 ==> 只有最後一個而已
    2.單獨點選3個元件後,再框選10個元件 ==> 只有最後10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only pin状态下;如果右键点击之后无效后
    再点击 会高亮刚才点击的元件

    從23# ~ 26#的問題都已修正,
    更新為附件,你再試試看.

楼主:
    我测试了 如果是symbol的话,可以不受限制的以最后点击的作为目标对齐;点完一组可以进行下一组

    但是在测试only pin的时候,发现对齐了一组,选另一组的时候则无法选择;怀疑是个小bug

    可以修正一下

楼主:
    如果能开发出类似 上面发的元件特性风格的视窗处理功能的界面 会提高不少效率
    自带的信息与功能过于分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了 如果是symbol的话,可以不受限制的以最后点击的作为目标对齐;点完一组可以进行下一组

    但是在 ...

    已修正ok,
    1.框選點選已經可以同時使用.
    2.有零件編號沒有編號也可以同時選用.
    3.有加入中英文的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修正ok,
    1.框選和點選已經可以同時使用.
    2.有零件編號和沒有編號也可以同時選用.

    回头试试 非常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修正ok,
    1.框選和點選已經可以同時使用.
    2.有零件編號和沒有編號也可以同時選用.

    可以考虑增加备选功能: 手动统一编辑坐标公共部分(X坐标或者Y坐标)的方式的对齐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考虑增加备选功能: 手动统一编辑坐标公共部分(X坐标或者Y坐标)的方式的对齐方式

    不懂你的意思,
    你可以舉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的意思,
    你可以舉例嗎?

    选择完器件,右键编辑

    例如只修改X坐标值,应用之后 自动对齐  如果是水平方向的则编辑Y值即可,类同

    如果点击单个元件,则也可以修改x与y坐标信息

    在封装编辑状态下,则可以编辑pin的x与y坐标信息

    text也可以支持这样的效果

楼主:
    编辑的可以同时保留原先的 元件之间的等间距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选择完器件,右键编辑

    例如只修改X坐标值,应用之后 自动对齐  如果是水平方向的则编辑Y值即可, ...

    請教一下,
    當你選完四個元件後,再按右鍵Edit會出來一個視窗,
    其中X 和 Y的位置是顯示最後一個元件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
    當你選完四個元件後,再按右鍵Edit會出來一個視窗,
    其中X 和 Y的位置是顯示最後一個元件嗎?

    如果能按最后一个目标对齐最好 (这样跟前面的有类似的效果)

    pads的这个没这个功能,只能统一按自己的思路进行编辑对齐(或者x坐标 或者y坐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能按最后一个目标对齐最好 (这样跟前面的有类似的效果)

    pads的这个没这个功能,只能统一按自己 ...

    我的想法如圖,多一個功能直接改變X/Y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如圖,多一個功能直接改變X/Y值

    多一个选择 就多一些便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一个选择 就多一些便利

    下星期一再放skill上來給你,因為程式在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星期一再放skill上來給你,因為程式在公司.

    没关系

网友A:
    新版本增加下列功能1.直接可以更改X/Y值
    2.保留上一次所選擇的物件
    3.滑鼠左鍵功能表新增Clear All Sele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增加下列功能1.直接可以更改X/Y值
    2.保留上一次所選擇的物件
    3.滑鼠左鍵功能表新增Clear All Sel ...

    在dra的layout编辑模式下 对齐功能好像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坐标移动如果能对单个元件与pin(在封装编辑环境下)效果更好

    走线剖开 与走线伸展 是啥意思 没起啥作用?

楼主:
    尝试了一下 在pcb环境下 目前感觉对齐移动效果还算不错 赞

楼主:
    可以增加一个 单个元件 文本 坐标定位的备选方案可勾选就完美一些了

    另外pin的坐标定位,可以修改编辑坐标 (编辑的时候自动显示当前的坐标值,可以增加一个ok按钮进行坐标值输入确认操作,否则不变更)  可以在封装环境下使用

    这样比默认的那种移动再敲坐标要方便非常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dra的layout编辑模式下 对齐功能好像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坐标移动如果能对单个元件与pin(在封装编 ...

    走线剖开 与走线伸展 是啥意思 没起啥作用?
    =>這兩個選項,是當元件擺好並已走完線路時,
    而需要再重新對齊元件的時候,是將走線刪除,和重新走線到新位置(只針對最後一小段的Cline)

    在dra的layout编辑模式下 对齐功能好像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坐标移动如果能对单个元件与pin(在封装编辑环境下)效果更好
    =>應該是有問題的,因為此對齊工具,目前只能在Board 的Layout下使用.
    這個問題我會在更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增加一个 单个元件 文本 坐标定位的备选方案可勾选就完美一些了

    另外pin的坐标定位,可以修改编辑坐 ...

    可以增加一个 单个元件 文本 坐标定位的备选方案可勾选就完美一些了
    =>這個不懂,可以舉例或是上個圖片說明.
    另外pin的坐标定位,可以修改编辑坐标 (编辑的时候自动显示当前的坐标值,可以增加一个ok按钮进行坐标值输入确认操作,否则不变更)  可以在封装环境下使用,这样比默认的那种移动再敲坐标要方便非常多

    =>這個不懂,可以舉例或是上個圖片說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增加一个 单个元件 文本 坐标定位的备选方案可勾选就完美一些了
    =>這個不懂,可以舉例或是上個圖片說 ...

    这是pads里面封装编辑环境下的效果,点击pin后直接输入坐标 点击ok进行确定

    由于allegro自身的特点;如果可以弹出窗口直接增加 焊盘编辑与封装替换调用效果会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pads里面封装编辑环境下的效果,点击pin后直接输入坐标 点击ok进行确定

    由于allegro自身的特 ...

    這樣的功能就不適合加入對齊工具裏面,
    只能單獨成為一個skill工具.
    後續有空閒時,我再研究看看怎麼寫成一個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的功能就不適合加入對齊工具裏面,
    只能單獨成為一個skill工具.
    後續有空閒時,我再研究看看怎麼寫成 ...

    没事 可以先按你目前的界面作就行
    也不是非常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事 可以先按你目前的界面作就行
    也不是非常影响

    我的想法如圖,只能在Package(Symbol)下執行,
    這樣就可以直接編輯Pin Number, X, Y, Rotation這四個值

    不知道你還有什麼建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想法如圖,只能在Package(Symbol)下執行,
    這樣就可以直接編輯Pin Number, X, Y, Rotation這四個值

    ...

    你这个是可以一起全选进行坐标编辑?如果是这样功能不错
    也可以单个进行相关坐标编辑吧?

    如果实现这个效果也会不错:假设我在excel里面编辑好这些信息,能不能直接复制进去 批量修改? 如果发现错误 可以一次批量复制出来统一修改?排序的话可以按pin1,pin2...这样顺序排序,这样可以在excel今天统一编辑修改

    还有一个建议是在布线的时候有时候打的via想跟某个pin进行对齐的话,不知道怎么操作。目前的版本貌似只支持pin间或者元件间或者via间的对齐

    如果实现via与pin的对齐 可能更实用一些 这样在布线过程中进行微调 效果可能更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移动对齐via的时候 可以自动保留并调整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可以一起全选进行坐标编辑?如果是这样功能不错
    也可以单个进行相关坐标编辑吧?

    你这个是可以一起全选进行坐标编辑?如果是这样功能不错
    也可以单个进行相关坐标编辑吧?
    =>針對symbol裡面所有pin都列在表格上,並編輯.之後再Change改變    目前是顯示所有Pin,不能單一個Pin顯示在表格上

    如果实现这个效果也会不错:假设我在excel里面编辑好这些信息,能不能直接复制进去 批量修改? 如果发现错误 可以一次批量复制出来统一修改?排序的话可以按pin1,pin2...这样顺序排序,这样可以在excel今天统一编辑修改
    =>我可以加入Import和Export的功能,這樣的格式才能一致,你要在excel修改完後,在Import進來.之後再Change改變
    目前的排序已經是依照Pin Number排列

    还有一个建议是在布线的时候有时候打的via想跟某个pin进行对齐的话,不知道怎么操作。目前的版本貌似只支持pin间或者元件间或者via间的对齐
    如果实现via与pin的对齐 可能更实用一些 这样在布线过程中进行微调 效果可能更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移动对齐via的时候 可以自动保留并调整走线

    =>目前沒有此功能,後續可以加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pads里面封装编辑环境下的效果,点击pin后直接输入坐标 点击ok进行确定

    由于allegro自身的特 ...

    工具效果如圖片,Import功能有點復雜,先暫時不能使用,你可以提供你要使用Import功能的步驟說明嗎?

    加載方法:
    1.將附件解壓縮後,所有檔案複製到skill目錄下,或是pcbenv目錄下
    2.在allegro.ilinit檔案裡面加入下面一行
    load("edst.ile" "www.eda365.com")

    執行命令:
    edst

    選項說明:
    目前先請自行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版本增加下列功能1.直接可以更改X/Y值
    2.保留上一次所選擇的物件
    3.滑鼠左鍵功能表新增Clear All Sel ...

    感谢分享这么好用的skill。请教一下这个skill有时间限制吗?

网友A(2015-09-06):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这么好用的skill。请教一下这个skill有时间限制吗?

    一般我的skill畫面只要有License for XXXX都會有時間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的skill畫面只要有License for XXXX都會有時間限制.

    看来是有时间限制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的skill畫面只要有License for XXXX都會有時間限制.

    用多久就不能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多久就不能用了?

    不一定,不能用再更新給你使用就好,
    時間限制不是重點,重點是要符合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很在意有時間限制的話,
    我還是建議你不要使用我的skill,
    可以另找別人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不能用再更新給你使用就好,
    時間限制不是重點,重點是要符合自己的需求,
    如果你很在意有時間限制 ...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常用的一个

    昨天发现一个小bug

    就是使用走线伸展的时候 发现via不能跟着一起对齐,而在跟via的走线没有自动调节好

    但是不勾选的时候via可以跟着一起对齐 可能是个小bug  有时候带走线与via的焊盘对齐的时候 能一起对齐就好了(当然可以加个勾选选,这样可以适应有些时候不需要via跟着对齐的情况)

    当然另个就是via跟pin对齐最好,有时候出来的via 需要修改栅格才能拖动对齐 不是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功能还是比较常用的一个

    昨天发现一个小bug

    昨天发现一个小bug

    就是使用走线伸展的时候 发现via不能跟着一起对齐,而在跟via的走线没有自动调节好

    但是不勾选的时候via可以跟着一起对齐 可能是个小bug  有时候带走线与via的焊盘对齐的时候 能一起对齐就好了(当然可以加个勾选选,这样可以适应有些时候不需要via跟着对齐的情况)
    =>此問題可以上個圖片嗎?
    当然另个就是via跟pin对齐最好,有时候出来的via 需要修改栅格才能拖动对齐 不是很方便

    =>下一版會加入via和onlypin可一起對齊.

楼主(2015-11-16):
引用 网友A:
    昨天发现一个小bug

    就是使用走线伸展的时候 发现via不能跟着一起对齐,而在跟via的走线没有自动调节好 ...

    对齐的skill已经过期了,帮重新更新一下版本不,最好时间可以长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附件你試試看,是否符合你的需要
    加載方法:
    1.將附件解壓縮後,所有檔案複製到skill目錄下,或是pcbenv目 ...

    好奇怪,我按你的方法,就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奇怪,我按你的方法,就是不行.

    输aot会出现这个图片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齐的skill已经过期了,帮重新更新一下版本不,最好时间可以长点啊

    已更新版本,如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更新版本,如附件

    可以啦,感谢~~~

网友:
    围观下解决方案

网友(2015-12-25):
    楼主,选择onlypinsvias后对齐方向只能中间对齐么,这样布线的时候不太方便啊,如果IC已经步好线的IC都会移走了

网友:
    另外还希望最新版本再补上走线延伸功能
    已经在菜单下面发现了,不知道怎么删除这条回复。。

网友(2016-04-07):
    下载使用了  真心感谢大神 解决了困扰已久的问题

楼主(2016-05-07):
    我在用新的器件对齐功能,怎么不能跟上个版本一样呢?在另外一个电脑上 好像没显示 勾选最后一个
    就是对齐的是器件都挪到,我是希望是一个不同 其他跟此器件对齐

网友:
    我所在组又不能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用新的器件对齐功能,怎么不能跟上个版本一样呢?在另外一个电脑上 好像没显示 勾选最后一个[/backco ...

    好像跟版本有关系 打了一个补丁 好像就不太对了
    返回旧版本就又可以了

楼主(2017-01-06):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貼一張圖來看看嗎?
    這個功能應該很簡單就能實現.

    aot 对齐功能的时间限制到期了,能不能更新一下版本?

    能不能把时间限制时间显示出来 并设置的时间长点呢?

网友(2017-03-07):
引用 楼主:
    aot 对齐功能的时间限制到期了,能不能更新一下版本?

    能不能把时间限制时间显示出来 并设置的时间长 ...

    是啊,现在不能用了啊

网友(2017-06-01):
    可以发一个给我吗

网友D(2020-02-10):
    你好,楼主,今天下载试用了一下你的对齐SKILL,但出现如下问题,不知在你有空时能否解答一下呢?
    Command > aot
    Loading skillExt.cxt
    E-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tFileName2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今天下载试用了一下你的对齐SKILL,但出现如下问题,不知在你有空时能否解答一下呢?
    Command  ...

    請重新下載V3.00的版本,此版本沒有限制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16232-1-1.html

网友(2022-06-17):
    这个太有用了,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