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使用Socket遇到的奇怪问题,请各位赐教

楼主(2015-08-07):
      在应用Socket板筛选chip时遇到的奇怪问题。
      芯片是Cortex-A7架构,焊接板能够正常工作。使用Socket板筛选chip时遇到了问题,无法启动kernal,启动到bootloader阶段就失败了。在调试过程中偶然发现将Wakeup_VDD(1.0V)调低到0.7V左右,系统就能够正常工作!
      已经检查过Wakeup_VDD是否有漏电,经过检查没有发现。
      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看起来像是wakeup瞬间电流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wakeup瞬间电流不够。

谢谢回复!能更详细指导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是wakeup瞬间电流不够。

Wakeup_VDD用Agilent精密电源外供过,标准电压值输入还是不行的。

网友:
我只是猜测,具体项目具体分析

楼主:
各位版主,高手,有时间的话恳请帮忙看看问题,指导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