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llegro中怎么添加过孔?

楼主(2015-08-07):
请问在allegro中怎么添加过孔?

网友A:
    走线过程中直接双击鼠标左键添加过孔,或者单击鼠标右键打开下拉列表,选择add via命令添加过孔

网友B:
    先要到规则管理器中添加过孔类型,然后按2楼的方式把孔在板子上打出来。

网友:
    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physical--via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到规则管理器中添加过孔类型,然后按2楼的方式把孔在板子上打出来。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线过程中直接双击鼠标左键添加过孔,或者单击鼠标右键打开下拉列表,选择add via命令添加过孔

    好的,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