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查的问题····

楼主(2015-08-07):
PCB画完了,DRC检查的一些问题。

网友A:
什么意思,是限高DRC吗

网友B:
    这些DRC要去核对一下,是不是元器件压件或者距离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是限高DRC吗

不是限高吧,我没设置限高的DR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DRC要去核对一下,是不是元器件压件或者距离太近了。

是的,贴片元器件放的太近了,THANKS!

网友:
    应该是元器件放得太近了吧

网友C:
    点击坐标,转到有DRC的地方,看看错误原因,基本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击坐标,转到有DRC的地方,看看错误原因,基本就能解决了

好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