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替代问题

楼主(2015-08-07):
是否能用128*16直接替代256*8的DDR3?其用量是一样的。

网友:
你有几位数据线嘛

网友:
(1)要看你的硬件设计中的数据位宽接了多宽(2)要看封装是否能够PIN TO PIN(3)驱动方面最好也咨询一下有什么移植问题没?

网友:
看看两个的参考设计,对下引脚,基本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看你cpu位宽是否支持,就算支持驱动方面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位宽,还有就是换了不同的颗粒后,DDR3的读写时序,配置文件需要更改

网友:
负载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