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芯片测试板设计疑问?

楼主(2015-08-07):
有谁做过芯片测试板,芯片可以不用焊接,用类似装置把它压在焊盘上测试,可以重复利用,可更换测试多块芯片,而且信号的速率可以支持10G以上的装置。

网友A:
类似于Intel的socket不就可以么?其QPI 9.6Gbps,也是差不多10G了

网友:
菩提说的对,记得索尼笔记本上的CPU就是这么处理的,我还修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Intel的socket不就可以么?其QPI 9.6Gbps,也是差不多10G了

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图

我测试过的内似产品,座子很差,有没有支持更高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测试过的内似产品,座子很差,有没有支持更高速的?

性能很差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很差是因为你没有找到好的

有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B:
用socket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ocket的啊

请说出具体厂家和型号,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说出具体厂家和型号,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footprint提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footprint提供一下?

有没有测试数据, 你用的,它支持的速率。 有图片也可以,footprint暂不需要。

网友C:
高频socket的针非常关键,高频的针比较贵!下面这针支持到20Ghz,需要可以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频socket的针非常关键,高频的针比较贵!下面这针支持到20Ghz,需要可以联系。

从图中可以看出,回损很大,用过类似的产品,标称值是没有问题,但回损、串扰相当大,不知有没有其它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测试数据, 你用的,它支持的速率。 有图片也可以,footprint暂不需要。

WinWay Tech.
Johns tech
可以找一下

楼主(2015-09-06):
引用 网友B:
WinWay Tech.
Johns tech
可以找一下

非常感谢,两家都不错,要试用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