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status窗口里面更新DRC 时,为什么软件会自动关闭呢?

楼主(2015-08-07):
求助:在status窗口里面更新DRC 时,为什么软件会自动关闭呢?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提示呢~~~

网友:
    软件没有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什么提示呢~~~

    木有提示。。直接关闭了。

网友:
    建议整板做个database check 再来更新DRC

网友:
    所有板子都那样还是只是个别板子会关闭?
个别的话,把那个文件拿出来用dbdoctor  check下`再不行用高版本软件check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