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S搜到的卫星In View很多,In Use很少,大概是哪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5-08-07):
如下图,In View的卫星数量有10颗,In Use的却是0,是说收到的卫星信号太差吗?
柱状图都是灰色的是什么意思?
柱状图上下两行数字代表啥?
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到了卫星就说明你收到了,没有在用说明你没有通过任何一颗卫星在做业务数字可能是代表信号强度,这点是猜测,从你的图上读不出单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了卫星就说明你收到了,没有在用说明你没有通过任何一颗卫星在做业务数字可能是代表信号强度,这点是猜 ...

能收到卫星信号是不是说明天线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收到卫星信号是不是说明天线没有问题?

GPS的接受灵敏度很高的,接受到了说明你的天线在一定的增益内可以收到卫星。

网友:
灰色是表示收到了卫星信号但是没有定位,下面的数字是卫星编号,上面的数字是信号强度

网友:
信号强度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