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请问大家这是用的什么工具?

楼主(2015-08-07):
请问大家,这个图片中的波形是用什么工具仿真的?Hspice吗?
我想仿真PCIE 5GHZ的信号,用什么软件比较好。

网友:
hspice就很好啊;你这个波形是由Cadence的Sigwave显示的波形

网友:
仿真高速信号建议不要采用sigXplorer,Hspice虽然精度高,但是仿真建模很难;建议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仿真软件,最好多种仿真软件结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