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仿真 PCIE 信号问题

楼主(2015-08-07):
请问大家有用过hyperlynx仿真 PCIE 信号吗? 速度在5Ghz。
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的模型是spice的,就是后缀是 *.SP的,可以转成IBIS 然后用hyperlynx仿真吗?
第三个问题: 假设我的cpu端的 PCIE 部分的模型是IBIS的,但是PCIE的信号是连接到金手指的。请问这个该怎么仿真? 难道要找金手指的IBIS模型吗?

网友A:
首先告诉你,Hyperlynx对PCIE仿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可以使用
第三个问题,PCIE connector是无源模型,如果要使用IBIS,需要你转换好之后才能使用,这与常规的模型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告诉你,Hyperlynx对PCIE仿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第二个问题,可以使用
第三个问题,PCIE connector ...

菩提大师,还有些疑问,烦请解惑。
1. spice的模型怎么转ibis的模型啊?
2. 金手指这块怎么处理啊?是不是也要找到金手指的模型啊?
3. hyperlynx我看是可以直接调用spice的模型仿真的,但是出不了波形。
    我是把controller端赋了spice的模型,金手指,我也赋同样的模型,但是好像出不了波形,可以这样吗?

网友:
1.有spice还转什么ibis,ibis是厂商为了保密才弄出来折腾人的。除了速度快些,别的看不出有啥优势。
2.金手指提取s参数。
2.金手指是被动的东西,你赋的什么网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菩提大师,还有些疑问,烦请解惑。
1. spice的模型怎么转ibis的模型啊?
2. 金手指这块怎么处理啊?是 ...

1、有spice模型建议不要去转IBIS,一般spice模型都是加密了的,你自己转会丢失一些参数;如果要转的话,可以找sigrity的T2B试一试;
2、对于金手指的处理,可以把其与传输线一起提取S参数模型;
3、方法是对的,但是不知道你的金手指是什么样的模型?难道你还真的把S参数做成了一个IBIS模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