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导入后钻孔文件被放大了

楼主(2015-08-07):
我今天用16.6 出GERBER (ART 和 DRL 文件)但是用CAM350导入后比例不是1:1 。.DRL文件被放大了许多。需要说明的是我导art的精度跟导ncdrll的精度取得一样(5,5),在cam350里 .drl被放大了许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求大家帮忙解答啊!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用的CAM350的版本是10.5 ALLEGRO 用的是16.6

网友A:
即使你art的精度跟导ncdrll的精度都设置对了,但是在导入CAM的过程中这里的精度也会随机改变,自己设置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即使你art的精度跟导ncdrll的精度都设置对了,但是在导入CAM的过程中这里的精度也会随机改变,自己设 ...

    头像不错嘛~`

网友:
    Nc_drill精度与gerber精度设置不一致

网友:
    我以前也是这么迷惑过!不过象三楼那样已经解决了

网友:
    有个疑问就是每次导入cam时都要手动调这个值,不知有无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