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启动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07):
一批cortex-M3的板,部分上电启动慢(启动程序在mcu内部的FLASH),要两三分钟才启动,而正常的板上电几秒就启动了。
1. 启动慢的板,在启动前,电压都正常,但是2颗晶振(32.768K/12M)都没有起振。
2. 启动慢的板上电启动一次后,掉电再重新启动又正常了,但是隔数小时或者放在空调下吹一两分钟冷却,启动又变慢了,如果对MCU用热风枪加热一会(加热但是没有到能熔锡的程度)又可以正常了。此时排除MCU焊接问题,怀疑是晶振这部分。
3. 把正常板与启动慢的板上的MCU,2颗晶振以及负载电容都对换了,原启动慢的板依然是启动慢,原正常的板也是OK的。
4. 在启动慢的板的负载电容按MCU规格书要求,更改过更小的值,没有试变大。
不知道有哪位大侠遇见过,能否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
有点奇葩。温度有关系?

网友:
有可能是复位电路的问题么?

网友:
应该再把MCU对调下试试~~~我家 的台式机 有时候也要用电吹风热下才能开机。我在想 ,怎么破

网友:
查查复位电路。

网友:
    关注一下。 晶振上并的电阻调大点试过么?

楼主:
晶振上没有并电阻,调试过串的电阻,没效果。复位信号是开关按键或者其他接口直连的,这个下午再测试一下复位信号。
下午测试了复位信号没有问题,正常是3.3V,按下复位按钮也会有低电平。

网友:
    表示严重关注.....

网友:
    有内部时钟吗,先不使用晶振排除下晶振的原因

网友:
    12M换成8M的试试,M3的板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点评):
更换不同频率的晶振需要更改软件吧?我们目前无法更改软件,atmel 的sam3s

网友:
    你们的程序是直接烧入应用程序 还是先烧入应到程序在烧入固件

楼主:
先烧录启动程序在MCU内部的Flash,应用程序是烧录在外部NAND Flash。目前基本定位在32.768K晶振这一块,在不启动过程中如果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一个32.768K的信号,就可以马上启动(试过2块板)。但是在这块试过很多负载电容值,都没有效果。用示波器看不同负载电容值时的波形,18pf与OK板的波形最为相似,改变输出端的串联电阻,波形上变化不大。还有一个疑问想请教,32.768KHz 量出的正弦波VPP=300mV, offset=200mV.就是说最高电平时500mV,但MCU规格书中写着这块Vih=0.7VDDIO,Vil=0.3VDDIO(板上VDDIO=3.3V)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烧录启动程序在MCU内部的Flash,应用程序是烧录在外部NAND Flash。目前基本定位在32.768K晶振这一块,在 ...

模拟和数字的不一样的。问下,你们的32.768KHz的这个地方,驱动能力可以设置吗?或者把32.768KHZ的负载等效电阻增大/减小试试。

网友B:
    几层板?叠层结构系统总线的阻抗不一致方面考虑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和数字的不一样的。问下,你们的32.768KHz的这个地方,驱动能力可以设置吗?或者把32.768KHZ的负载等 ...

    软件不是我们的,现在完全只考虑硬件部分。你说的负载电阻是指MCU xout脚与晶振之间的电阻吗?这个调过,没有啥明显的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层板?叠层结构系统总线的阻抗不一致方面考虑下吧

6层,现在也是担心PCB问题,也是建议PCB拿去做分析,目前还一直没有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软件不是我们的,现在完全只考虑硬件部分。你说的负载电阻是指MCU xout脚与晶振之间的电阻吗?这个调过, ...

不是,你说的那个是阻尼电阻,用于调节幅度的,你都不振,这个地方直连。
我说的是晶体的负载等效电阻。

网友C:
晶振旁边有没有干扰

楼主:
引用 楼主:
软件不是我们的,现在完全只考虑硬件部分。你说的负载电阻是指MCU xout脚与晶振之间的电阻吗?这个调过, ...

是指跨接在XIN与XOUT端的电阻(这个不是反馈电阻吗,MCU内部有10M欧姆)?也试过在外部并联一个1.5M欧姆的,没有明显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旁边有没有干扰

干扰要怎么测呢?试过给32.768K晶振引脚上用万用表笔碰触,有时是可以启动,但是解释是外部增加了一个激励是晶振起振。

网友:
干扰要怎么测呢?试过给32.768K晶振引脚上用万用表笔碰触,有时是可以启动,但是解释是外部增加了一个激励是晶振起振。(
哪说明问题找到点了,就是32.768起振问题,   调整负载电容,换晶体,  改放大器增益来解决吧

网友:
是晶振的问题,曾经起振过就说明频率是对的1.那么如果是有源的晶振,你可以查下电压
2.查下晶体的负载电容是否选的合适
3.排除是否为晶振的问题,可以外接一个频率对的晶体,看下启动情况

楼主:
找晶振的FAE过来调试过,FAE确认晶振这部分没有问题。换晶振,更改负载电容,内部有反馈电阻,同时在外部也试过再并联反馈电阻等方法。下一步计划全部换成有源晶振试试看。

网友:
看一下启动过程中各电源电压是否有下降,确保电源电压电流够用,MCU去耦电容最好还是多加一点试试!

网友D:
你这种现象像mcu内部状态翻转时电源无法提供足够的瞬时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现象像mcu内部状态翻转时电源无法提供足够的瞬时电流

电源量过,没有发现异常。在最小系统下(只剩MCU,电源,以及晶振部分)也试过和好板对换过电源部分,故障跟板走。
全部换成有源晶振,启动不了,规格书说明MCU内部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