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布局布线的问题

楼主(2015-08-08):
请问各位大神们,目前我是先大概布局后觉得擦不多就开始布线,但是随后又发现布局不合理(没空间拉出线),这个时候再来改动元器件的位置的话,就要改动很多。基本上是从头再来!!
我这样的LAYOUT是不是不合理啊?还是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减少元件改动位置带来的问题呢?

网友A:
一般是先分模块,再大致的布局,主要的模块先布,然后再布一些次要的模块,在布局的时候,要适当的进行一些布线,不一定要完成,主要是看能否出线

网友B:
    先把主要模块放好,别的可以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先分模块,再大致的布局,主要的模块先布,然后再布一些次要的模块,在布局的时候,要适当的进行一些 ...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主要模块放好,别的可以调整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建议先大体上上完成布局,具体的布局和布线一块儿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先大体上上完成布局,具体的布局和布线一块儿进行

就是怕布线后发现不对,然后又得重新来过!!

网友D:
    有时画线后移动元件麻烦就调整板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画线后移动元件麻烦就调整板边

赞!!!只是很多时候板边不能动

网友E:
    你可以边布线边放置元件!布局中有个技巧叫“预估”可以用眼睛把大致的线的走向,数量计算一下,留出相对的空间。这个东东上次在大师的培训会上我有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边布线边放置元件!布局中有个技巧叫“预估”可以用眼睛把大致的线的走向,数量计算一下,留出相对的 ...

但是PADS的飞线好难处理,全部糊一起,看不清管脚走线拉到那里去了? 你有没有好的方法处理飞线?

网友:
    把零件模块化!

网友:
    分成一块一块的,主要部分大概放好,小元件边布线边放边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