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0.14升级后PCB元件不能显示求助

楼主(2015-08-08):
从早版本到altium designer 15.0.14 都正常.升级到15.1.8----到14 版本.   PCB设计元件都消失.搞了好久都不行.求教朋友指教

网友:
是不是那地方隐藏了,方便把文件传上来看看

楼主:
你好: AD15.0.14及以前版本都能正常显示.以后高版本都不行.从.1.8  1 .9   1.12.   1.13 到 1.14.参数设置对了好几遍.没找到原因.还有重新建立新文件PCB . 调用元件库到界面只看见两个字符1. 2  在左右移动.

楼主:
这是文件.上一个图片封装也不显示

网友:
我試著幫你解看看
我沒發現什麼問題,我直接開啟沒有改任何設定就可以看到零件了,照理不需要指定零件庫或安裝也能夠顯示完整的layout圖
我的是15.1.12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AD15.0.14及以前版本都能正常显示.以后高版本都不行.从.1.8  1 .9   1.12.   1.13 到 1.14.参数设置 ...

我的是15.1.13,没有问题

楼主:
我只要装回AD15.0.14就正常.后面任何版本都不行.找不到原因.系统是WIN7 64位.

网友:
我用最新AD15.1.14
打开显示基本正常,但是有白色背景,并且不好调整,有点怪。感觉文件有点异常。

上传我帮你修正版本。你再打开肯定木有问题。

楼主:
还是不行.我装了几篇都不行.是否那里改进过.跟我显卡是否有关.但AD15.0.14 版本是正常的.看来只好用这个版本.显卡是ATI FIREMV2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