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不显示铺铜

楼主(2015-08-09):
这里已经设置了 还是不显示啊 打开原来的文件都看不到铺铜啊 新装的 是不是哪里还要设置啊??

网友A:
显示设置里,opengl关于shape的透明度,看看是不是全透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设置里,opengl关于shape的透明度,看看是不是全透明

软件都重装了 还是不行

网友:
    能看到shape边界么?你软件能打开应该不会是安装的问题吧,别重装了..上个图看看怎么不显示法,

网友:
    关闭opengl试试

网友:
    你那个勾要去掉的  不然只能看到边框

网友:
    no shape fill勾选是透明显示,不勾选是全部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