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建立match group的问题

楼主(2015-08-10):
在做差分对间等长控制时候,需要添加到matchgroup,而直接添加差分对是不允许的,因此可以将差分对当成单线来添加。那么我在添加的时候是利用差分对里面的某一根线建立Matchgroup,然后再利用差分对自身控制长度;还是直接将差分对里面两根线都建立到matchgroup?第二种方法会不会与差分对本身的约束有冲突?

网友:
需要这么复杂吗?差分对内等长在Edit里面的Properties,点进去之后在Diffp_Phase_Tol里面设置误差就可以啦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对间 ,不是对内,对间的话我的习惯是将对内的误差调整到小数点前面一样,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不管你是设单根还是两根一起,一般对间关系正负10或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对间 ,不是对内,对间的话我的习惯是将对内的误差调整到小数点前面一样,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

小数点前面一样?没太明白你表达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添加两根还是一根没区别么?

网友A:
差分线两根长度小数点前面一样1000.1和1000.2  这个意思,两跟长度几乎一样   所以加一根和加两根都行

网友B:
    没有冲突,看你自己喜欢怎么设,都设进去吧,设一根有可能另一根误差多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两根长度小数点前面一样1000.1和1000.2  这个意思,两跟长度几乎一样   所以加一根和加两根都行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冲突,看你自己喜欢怎么设,都设进去吧,设一根有可能另一根误差多点而已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是对间 ,不是对内,对间的话我的习惯是将对内的误差调整到小数点前面一样,这样就不会有什么问题 ...

    我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