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中的“?”,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5-08-10):
    请教一个问题,skill中的“?”,是什么作用?例如
    defun( printName2 (@key (name "vivienluo") (age 20))
               printf("hello,%s! Are you %d years old?\n" name age)
    )
    printName2(?name "kitty")
    printName2(?name "kitty" ?age 100)
    这里面name前面加的“?”是什么意思,list中使用“'”可以创建列表,但是“?”的功能还不清楚。再举一个例子
    ExportHandle = mpsExport( AppToolName, AppServiceName,
         AppServiceVersion,
         '(cnCommands_eventEchoServer, PrintCallbackEvent),
         ?session cnmpsGetDefaultSessionName() )
    前面都看懂了,就是?session cnmpsGetDefaultSessionName() 不是很明白,期待各位的解答,谢谢!

网友A:
    在定义函数时如果使用@key参数,在调用该函数时,其参数可以通过?key方法进行赋值,无须考虑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定义函数时如果使用@key参数,在调用该函数时,其参数可以通过?key方法进行赋值,无须考虑顺序。

    非常感谢,您的挥发,那后面这句
    ?session cnmpsGetDefaultSessionName()
    是不是给全局变量赋一个cnmpsGetDefaultSessionName() 函数的返回值?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挥发,那后面这句
    ?session cnmpsGetDefaultSessionName()
    是不是给全局变量赋一个cnmp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