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学好嵌入式,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楼主(2015-08-10):
怎样学好嵌入式,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网友A:
嵌入式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如果想通吃也是可以的。对于硬件来讲的话,最主要还是相关的硬件基本原理与基本的电路和接口知识,另外再具备一些layout、SI、EMC等等方面的知识;对于软件的话,就主要是嵌入式C语言的学习。

网友B:
针对已经入门的朋友,需要以下知识:
1.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熟练。
2. Altium 设计原理图,会画PCB图更好。
3. C/C++语言,精通。
4. 单片机原理: 定时器、IO口的操作,中断的原理,悟透。
5. 以太网、USB通讯。若用不上,可以不学。其它简单的接口不列举了。
6. Cortex-M,流行到爆。(PIC32也可以学一下,某些场合用起来也很好,只是价格比较贵一些。)。8位机,入门用一下就可以放一边了,目前32位机更有前途。

平时做项目,在设计原理图、编写嵌入程序时,多动脑筋,尽力做到最好,这样做最大的受益人是你而不是老板。遇到困难不要投降,进步最快的时候也就是你花精力解决困难的时候。先想到这么多,以后想起来了再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嵌入式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如果想通吃也是可以的。对于硬件来讲的话,最主要还是相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已经入门的朋友,需要以下知识:
1.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熟练。
2. Altium 设计原理图,会画PCB图更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已经入门的朋友,需要以下知识:
1.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熟练。
2. Altium 设计原理图,会画PCB图更 ...

谢谢版主!列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6-04-07):
引用 网友B:
针对已经入门的朋友,需要以下知识:
    1.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熟练。
2. Altium 设计原理图,会画PCB图更 ...

谢谢你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