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RM架构和X86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5-08-10):
请问ARM架构和X86的区别在哪里?

网友A:
最主要就是内核不一样

网友:
ARM属于哈佛结构,X86属于冯.诺依曼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主要就是内核不一样

谢谢

网友(2018-05-15):
    ARM使用精简指令集,而X86使用复杂指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