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2000用SI Metrics Check仿真问题

楼主(2015-08-10):
各位大神,本人用Speed2000的SI Metrics Check进行仿真,同一个.brd,板子切割成A,B两部分进行仿真,为什么A可以仿真,而B部分start simulation后却无法开始仿真,很快就结束了,同一个板子同样的设置,可能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是否存在电路短路或者是链路不完整的情况,或者是你在仿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enable。再查一查,你这样我们无法给你太多的解决方法

网友:
sigrity的软件采用的是node连接的方式,它在仿真时会解析板子的结构(其实就是spice语句),但是解析出错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切板时导致某个连接点无法解析,就无法进行仿真了;你把出错的图或者问题贴出来,让大家看下

网友:
我这里说的无法解析,可以理解为文件的损坏,但是损坏的文件一样可以打开,有时我会直接删除出错spice语句(如果是不相关的结构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