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覆铜shape不覆盖Line布线

楼主(2015-08-10):
怎么设置能让shape覆铜不覆盖同网络的线line

网友:
把同网络的DRC也打开试试

网友:
这个设置上貌似做不到,把走线周边铺铜挖空吧,修改shap毕竟是allegro用起来比较爽的功能

网友:
    还有更简单的。。。。。

网友A:
    Edit---properties(option 面板选cline)---void_same_net(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properties(option 面板选cline)---void_same_net(ture)

    只想避让某一条相同网络的cline,其他相同网络的cline不避让能做到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想避让某一条相同网络的cline,其他相同网络的cline不避让能做到么

方法一样啊,你实际操作下,就知道了!

网友(2015-09-11):
    又学到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