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和线的DRC

楼主(2015-08-10):
是这样的 15版本设置线和线最少保持7mil  线和孔保持5mil   和 16版本设置的 结果却不一样 但是15版本这样是对的 请问16版本是设置问题还是 本身就是BUG  所以现在每次做完图还得down到15版本去跑这种DRC 请问有谁遇到过

15版本当出现这种情况会show出DRC

15版本当出现这种情况会show出DRC

16版本这种情况却show不出DRC

16版本这种情况却show不出DRC

网友A:
    把设置的规则贴出来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设置的规则贴出来看下。

    应该是这两个

楼主:
    15版本会显示线和线的DRC   16版本如果线打了VIA 就变成 线和VIA的DRC了

网友A:
    用i查询命令查一下15版的DRC信息,发上来看看。
    16版中,这两根线分别是指定的什么间距约束规则?

网友B:
    是否这两个线在不同的bus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i查询命令查一下15版的DRC信息,发上来看看。
    16版中,这两根线分别是指定的什么间距约束规则?

    15版本的DRC 是 线和线 没保持7mil   16版本这样是show不出DRC,但是把Via DEL 就能show出DRC,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16版本当线下孔后线和线的规则被线和Via的规则所取代.这样就没法检查下Via的线与别的线保持间距.   (主要指的是图片上的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这两个线在不同的bus中

    这两个图是同一个 一个用15打开 一个16打开的  设置也是一样的    但是同个区域 15能show出DRC  16不能   但是正版的16就能show出DRC

网友C:
    将16x DRC show element 看具体出错在哪个约束下,再去针对性找问题,16x版本更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16x DRC show element 看具体出错在哪个约束下,再去针对性找问题,16x版本更严谨

也许只是正版和盗版的区别 因为 同样正版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话说,我目前还没遇到此类情况,软件也是盗版的

网友:
    可能也是为了让线宽不要超过via的pad宽度,毕竟线再宽,via过不了那么多电流也是白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我目前还没遇到此类情况,软件也是盗版的

你试试看   设置线和线保持7MIL  线和孔保持5MIL  然后 你拉个20MIL粗的线打个20d10的孔 然后再拉根线过去 跟VIA保持5MIL  看看线和VIA里的线没有保持7mil 会不会出DRC  我这边15会出  16直接无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