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rcad16.6安转好后无法以鼠标为中心进行缩放

楼主(2015-08-10):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之前是用orcad10.5来绘制原理图,最近更新软件为orcad16.6,安转之后发现按“I”或者“o”进行缩放时候,无法以鼠标为中心进行缩放。不知到大家有没有遇见过,恳请大家帮助。谢谢!

网友:
我的还是可以,你可能要看看是不是你grid设置问题

网友(2015-10-02):
    应该打下补丁就可以了,我开始安装的时候也是你这样,打完补丁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我的补丁是 “Hotfix_SPB16.60.058_wint_1o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