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5232的5V输出不正常,哪个件挂了?

楼主(2015-08-10):
使用TI的一个电源芯片,但是5V的输出引脚,万用表测试为2.7V,示波器看电感L23的输出端,为峰峰值为5V的波形,根本就不是直流了,电感前的波形,看着500K的PWM也有波形,但是为一段一段的波形,这种现象对么?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话说打嗝模式?
哪个地方错了呢?大家不吝赐教啊。。。

L23输出的波形,峰峰值5V

L23输出的波形,峰峰值5V

L23输入波形,峰峰值13V

L23输入波形,峰峰值13V

5V输出电路

5V输出电路

整个电路

整个电路

网友:
1、首先检查下,电源芯片的EN脚(使能)是不是一直有效
2、看看负载电流大小,或者断开负载看看输出是否正常
3、检查电感过流能力

网友:
打嗝,难道是过流保护了么?
建议断开负载看看,另外如果方便上传PDF图纸。

网友:
电感末端没有焊接电容!

网友:
1.测一下负载电流 看是否有过载现象
2.检查电感外侧储能电容是否有损坏 必要时拆下来侧一点电容量
3.测一下使能端的波形
看你第一个波形感觉像是使能在切换,此为重点关注点

网友:
把C844和Q1换新的试一试

楼主:
我先试一下看看

楼主:
把L23的电感,去掉了。测量开关的频率变为连续的了。使能引脚也是高电平。看来是负载电流过大导致进入保护重启的状态。量了一下,负载接上5V的适配器,电流不到2A,负载也不算很大吧。电感的额定电流时8.3A,沃尔特的,但是电感的顶部有点发软了。是不是电感坏了?买的电感,明天才到呢,大家分析一下,还有其他原因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L23的电感,去掉了。测量开关的频率变为连续的了。使能引脚也是高电平。看来是负载电流过大导致进入保护 ...

计算下,电感的纹波电流与你设置的过流保护的电流。我估计是这里有问题。

楼主:
这个芯片是TPS65232A,哪个引脚是设置过流保护大小的?我在手册上没有找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TPS65232A,哪个引脚是设置过流保护大小的?我在手册上没有找到呢。。。

我看了下规格书,你用的215K的电阻,限流在10A以上了(RDS0N=0.015)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规格书,你用的215K的电阻,限流在10A以上了(RDS0N=0.015)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RDSON为0.035,计算下来应该是6A,准备把这个MOS管和电感都换了。看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