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过炉后字符为什么会变红,求解

楼主(2015-08-11):
PCB过炉后字符为什么会变红,求解

网友:
是不是咋子炉子里面待太久啦

网友:
温度过高导致的

网友(2015-10-21):
说明板子受潮了,同时炉温也高了,有铅温度控制在235度 ,40-70秒, 无铅温度控制在250度  60-90秒    生产前板子要烘烤,炉温要实测。有设计及SMT生产问题可以找我,6年研发设计,5年SMT加工经验,QQ351078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