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485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5-08-11):
    是公司在使用的电路,但自己感觉有问题,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
    我有两点疑问啊!1.差分信号需要上拉吗?其次就是不要做阻抗匹配吗? 是否需要加共模电感

网友(点评):
加上拉,3楼回答的很好,至于共模电感,感觉要看情况吧

网友A:
    没什么问题,这个是没用DE/RE控制信号时的一种用法,具体匹配方式和你应用的距离,负载有关,这个是二极管方式,性能受限。
1,TX信号在未发送时候处于高电平,三极管导通,低电平,处于接受态,外部AB上的数据可以转换到RX信号线上;
    2,当需要发送时,正常发送即可,TX 数据1时候,DE为低,那么驱动关闭,此时信号无法传递,外部AB靠上拉电阻+二极管钳位的方式保证A-B=400mv,这个和二极管选型有关,即差分信号为1,数据正常传输。然后TX数据0时,DE为高,驱动打开,而DI为0,那么0将会被传输到差分端,即B-A=假如400mV,这个值和负载,芯片有关系,不过A<B,数据肯定是0了。
3,OK,这么看,收没问题,发送1,差分是1,发送0,差分是0.省了个控制信号,照样转换过去了,电路没问题,只是性能受限。
    还有一种常见的就是把二极管换成电阻,依靠三个电阻合适的分压来保证差分值和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问题,这个是没用DE/RE控制信号时的一种用法,具体匹配方式和你应用的距离,负载有关,这个是二极管 ...

    谢谢啊!,涨知识了

网友:
    分分钟涨姿势

网友:
    有问题吧,你B也拉高了,应该下拉才OK

网友:
    A、B输出端要加120欧电阻

网友(点评):
现在在使用啊

网友:
    有问题啊,应该A端上拉,B端下拉,不然当TX为1时,输出是0,当TX为0时,输出是1,逻辑就不对了。

    赞一个

网友:
    这个没有问题,是485的自动收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