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中的属性无法删除

楼主(2015-08-11):
如图,想要删除标示的不需要的属性,但是删除后成了阴影状态,属性未消失。而且在软件自带的库里调出来的所有器件也都有这几个属性了。
采用在库里编辑的方式,发现symbol库里的器件没有这几个属性。怎么才能让这几个被删除的属性不显示?

网友:
搭车同问,我也想知道……

网友A:
软件默认的和从元件库带过来的不能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默认的和从元件库带过来的不能删除

这些属性不是默认的,也不是从元器件库里带过来的,是上一版原理图人为添加的,现在不需要了,要删除,删不掉。一般库里自带的属性可以在编辑库时删除,但是edit part 的时候也找不到这几个属性。

网友:
那是因为相应的属性已经保存到了一个名为prefprop.txt文件中了。到安装目录中X:\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找到这个文件,将其中相应的属性(一般在Current properties中)直接删除即可。至于为什么自定义的属性会保存到该文件中,还有待进一步研究。